神舟K500C散热大改造

楼主(2018-07-21):
此贴我在数码之家发过,搬运到这,与大家分享

神舟E570私模,减配严重,之前已经给PCH和CPU电感贴上了散热片

PCH温度降低显著,CPU部分却仅仅是待机空载降低了3-4度,满载时夏天仍然80度以上,决定加装热管。

测量适合160mm热管,因为鳍片那端距离扇叶太近,只能把热管伸入图上风扇靠上位置。

风扇在EC控制下,80度时并未全速,输入电压只有3.8V,顺便给风扇也加一个强力手动挡吧

DC-DC降压模块,从笔记本电源19V降压为5V输出。
还买了翘板开关和自锁开关。

把模具上的塑料条剪掉,正好可以装上翘板开关

减掉长的引脚,连接

接上5V小板的输出

加热管
扁热管太宽,无法固定

圆热管正好合适

再也没有高温降频了

网友:
热管如何固定?

网友:
硅酮导热胶  硅酮导热胶  硅酮导热胶

网友A:
只是为什么加那么多开关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为什么加那么多开关啊 ??                                                                        ...

当时中二,想着今天虽然只要一个风扇开关,明天会不会要关机USB快充,后天可能要LED灯…

网友B:
请问这个开关是调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开关是调速的吗

这个开关应该是直接连5V的,打开后风扇连接5V供电以最高速度开始转

网友(点评):
对的开关双掷,风扇0档默认,1档接5V 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