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 Z2 Z2pro线刷救砖升级平台QFIL

楼主(2018-07-21):
【方法a】开机状态下,进入【开发者选项】开启【允许USB调试】,连接电脑使用cmd(或adb)命令行工具,输入adb reboot edl回车运行,运行成功后手机将重启进入9008端口。(注意看手机提示,如果有提示需要允许调试,请允许)

【方法b】先进入工程模式,进入方式有2种:
进入方式1:关机机状态下【按住音量下+电源键】,先出现白色ZUK标志,等待2s进入工程模式(全英文界面);
进入方式2:关机状态下【按住音量下】,然后插入数据线,手机震动后放开按键,等待2s左右出现工程模式(全英文界面);
进入工程模式后,插入数据线连接电脑,QFIL软件上显示shenqi USB端口,然后点击【download】触发9008端口。

【方法c】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键+电源键+指纹键】,大概震动和重启8~9次,看到进入9008端口就放开。

【方法d】准备两根数据线,其中一根自制为工程线,操作如下:
1. 把一根数据线表皮剥开,可以看到里面有红色,白色,黑色,绿色四条线;
2. 先把黑色和绿色的线剪断,然后把剪断后的黑线和绿线的表皮剥开,露出里面的铜线;
4. 把黑线和绿线露出的铜线进行短接(也就是缠绕,拧在一起),做成工程线;
5. 分别把普通数据线和自制工程线事先都连接到电脑,打开qpst刷机工具配置好;
6. 一直按住电源键,先用工程线连接手机,等到手机震动一下之后拔掉并放开电源键;
7. 手机立即再连接普通的数据线(速度尽可能快),电脑上显示9008端口。
(注意:如果QFIL工具提示 please select an existing port,请点击右上角select a port,勾选9008点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