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7卡光标不进系统 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8-07-21):
(图片)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看看了。。。。。。。。。。。。。。。

网友:
dell的适配器检测只要不对,,卡的很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换PQ6,用原厂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dell的本本电源适配器检测故障不少啊

网友:
pq6是隔离管么?

网友:
3附件是什么啊!是个压缩包

网友:
还有谁修到过这样问题,,,,,,,,,PQ6怎么不上个图片

网友:
我这有个15-5558 做好几遍系统了,卡的要死,机器不热,换固态都卡,放视频一顿一顿的

网友:
PQ6是隔离保护管的吧

网友:
目前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换PQ6,用原厂适配器就可以了!

就是原厂适配器,是主板Q6坏了导致的不充电运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