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 USB口不能用修复一例

楼主(2018-07-21):
接到一台三星笔记本R439。客户说右侧USB不能使用,经5分钟拆开后,裸体板开机,测量右侧USB供电脚。无5V供电。从迅维网查了一下无图可以参考。问淘宝也无图参考。那就开始无图寻找这一路电压来自何方请看图片:图3是R439的板号:图1与图2鸟瞰图。

TPS2062引脚图。                                                    TPS2062内部框图

TPS2062 6脚没有5V输出,从上图可以看出7脚也有一路5 V输出, 于是把6脚引脚挑开,从7脚飞一个线连到旁边电容的正极。电容正极与6脚是同一点。改完后,开机测试。可以正常使用键盘,鼠标了。这只是一种相对比较可靠的修复方法。在迅维培训时,阿林老师说也可以从硬盘的5V供电飞线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TPS2062是给USB供电5V芯片还是什么

网友:
有思路,修得 就快了

网友:
RE: 三星R439 USB口不能用修复一例 [修改]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拉的是5v电压嘛

网友:
维修的机器当中好修的机器还是很多的....................

网友:
送钱的机,,,,USB供电好修,,,要是南桥问题就难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用的图纸,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USB一类问题都是捡钱秒杀活。

网友:
思路好就好修。

网友:
前天修一个三星所有USB不能用,刷了BIOS没好,换桥结果搞掉件,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TPS2062是给USB供电5V芯片还是什么

是的,就是给右侧的USB供电芯片。他有二路输出,其中一路坏了。

网友:
嗯,楼主这方法确实稳定有效,以前遇到都这么干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TPS2062是给USB供电5V芯片

网友:
你是sb吗?你是sb吗?你是sb吗?你是sb吗?

网友:
移花接木。的5V.从,左侧的USB口供电芯片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TPS2062是给USB供电5V芯片还是什么

对了,TPS2062就是给右侧USB供电的5V 芯片。这个左边有2个,是另外一路供电

网友:
可以  不过以后三星机器不好修了  没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