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450VP 谁个+5VO 是待机有还是待机没有

楼主(2018-07-21):
华硕板号X450VP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12a 不触发 去测试开机键有3.3v,正常跳变 但还是一样,后去看了eC条件也正常,刷了BIOS一样,后下了个点位来看,其中PL8100  有+3vO  而PL8101 电感电压有2.2v 这个是+5vO,不知道是待机有还是触发后有(偏低还是串过来的电压)这个PL8101,断开是和电容这边相连有2.2V,之后和一个连接点+5VSUS相连,断开连接点,是+5VSUS 这边来的电压,查了,用手摸待机芯片1589q 电流到0.038,待机发热,以为是待机芯片问题,换了还是一样,烧机,电压也是5v,没有给拉低,后看了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3432-1-1.html贴,说是5v是触发出来的,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串了电压过来,一直用点位找5VSUS这个相连的,断开还是有2.2v电压出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搞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般要么是5V要么没有不可能是2.2V.这个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
            5 v是触发后发出的

网友A:
烧机的时候5V那个电流是多少?我觉得是5v负载有问题,我碰到的待机芯片发热基本都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这个芯片脚位定义看一下 看下待机状态下 有没有5V开启啊

网友:
查相关电路都和谁连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的时候5V那个电流是多少?我觉得是5v负载有问题,我碰到的待机芯片发热基本都是负载有短路

0.5a,正常电流,电压不会给拉低,也是正常是5v

网友:
感觉还是5v这边拉低了,这要仔细排查了。

网友:
维修心细能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其实就是肉眼能看见的小细节

网友:
EC有没有正常读取到程序,BIOS会不会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