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触发不完成,按开关电流到0.010

楼主(2018-07-21):
机器故障是不触发 ,刷过BIOS可以触发了。待机电流上升到0.01, 感觉是触发南桥没参与 。

但是南桥供电已满足,QZ3  1235678都有3.3V,4脚有15.5V.

网友:
根据时序走吧,桥待机条件光一个供电还不够哦。

网友:
查EC晶振是否工作,是否发出跳变3.3V上电信号,PCH是否返回SLPS4持续高电平

网友:
上电跑到0.10还是0.01。  指示灯会亮不

网友:
已修复,更新EC BIOS解决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觉得这款机器EC有程序

网友:
光一个供电满足还不行,照时序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