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怪异螺丝要什么工具拆

楼主(2018-07-21):
洗衣机螺丝 第一次见 淘宝问了几家没工具 卡住了 拆不开修

网友:
买现成的异形螺丝刀,或者用一字螺丝刀,把中间磨空。

网友:
用老虎钳一步到位

网友:
看样子也只能自己做把了。。。。。。。。。。。。。。。

网友:
外围 这些沟 就是下手点                                   ...

网友:
用个内六角的螺栓扣上试试,里面是梅花形的,

网友:
一字的自己改即可 或者去某宝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