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不简单or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1):
       机器     820  2936  A 不多说,机器拆开,机器接电流表没有自动上电,所以无法用电流表看电流,只好用原装充电器测量了,板子拆开,发现有个两个电感没有电压其中一个电感(L7100)PPVCCSA-S0-REG-R   对地0001阻值,应该是短路了,因为苹果机器修的不多,有些板子cpu附件的电感0001是正常的

思索半天还是确定是短路了,发现PPVCCSA-S0-REG-R连接r7140

  取下r7140   发现第二脚短路查其所连位置如图

此时心又凉了,这他么是cpu短路了???躺在椅子上点了一只烟,放松了一下,怎么办还是继续看看呗,就这几个电容了,一般小电容不能怎么坏,都是大电容,先翘起那个c1768    330大电容试试看翘的时候发现它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有点腐蚀的迹象,我索性一烙铁杵掉了,时候万用表走起果然不短路了,辛亏是这个小电容短路了,不然cpu坏就凉凉了因为是在cpu旁边我还是加了一个上去

网友:
还好   不然cpu坏掉了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