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显示器虚屏发白

楼主(2018-07-21):
(图片)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 屏坏了  修复的希望不大   屏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京东方的屏,如果是那还是有修好的希望

网友:
屏,,屏线,,都有可能,,,屏的可能性大,换一个麻一下不就知道了,,这种没有必要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