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S6+曲面屏三分钟换“尾插”的方法,利润很高。

楼主(2018-07-21):
三星这款手机换尾插的时候,一旦弄坏屏幕,就要一千块钱左右赔。所以很多人都不敢换。
它的左下角触摸,右下角的触摸是连在尾插排线上。
尾插排线跟手机信号息息相关。
但是尾插也很容易出问题,造成无法充电。
但是这个尾插更换比一般的手机麻烦很多。
按照我的方法来更换,会安全很多。
首先用我们经常用的刀片,上面贴上铜散热纸三层。

然后把尾插轻轻地往上,把刀片插进去。

我们不用热风枪,热风枪风险太高了。
我们用刀型的电络铁,我的快客开到320度。

然后把手机放在显微镜下拆。

这样子很容易观察焊锡是否融化,一旦融化马上取下尾插,大概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然后我们再换上新的尾插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法速度快,又安全。

网友A:
换整个尾插板可以吗?多收十块二十块,没修过,只是这么想!

网友:
来到迅维,就是跟着大神们学技术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方法,不知道三星为什么要把左右感应键和尾插连在一起,如果换尾插要拆屏幕就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整个尾插板可以吗?多收十块二十块,没修过,只是这么想!

不可能的,小板连着返回键和功能键还在屏和隔板的中间,胶特别黏,拆开风险大

网友: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方法,如果换尾插要拆屏幕就麻烦多了。

网友:
那天换的没得信号了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整个尾插板可以吗?多收十块二十块,没修过,只是这么想!

插在屏幕和中框之间的,换得把屏幕拆开

网友:
方法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