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8-07-21):
手上有一台华硕K55D笔记本,客户装系统掉电 然后不能开机 拿过来修 修亮之后帮他装系统 每次打显卡驱动就蓝屏  要干显卡吗.....

网友A:
改成 集显 看看,, 你这个是AMD  CPU 的吧,这款独立显卡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 集显 看看,, 你这个是AMD  CPU 的吧,这款独立显卡 容易坏

这个机器怎么改集显,直接去掉?还是去供电?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最低版本驱动装了试试,或者官方去下载先试试,记得之前也是有一款华硕,做了系统显卡蓝屏d代码,很自信的换了一个显卡,还是那样,最后打最低版本驱动解决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是显卡虚焊了,可以尝试加焊一下

网友:
在官网下载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只能该集成显卡了

网友:
装官方的驱动试试,要不然换张显卡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试试,不然就去掉独显。

网友:
116的话 是显卡 没跑了

网友:
换个显卡吧,改集显估计不大好改,有人会改集显吗?

网友:
装系统掉电你都能修好,搞显卡这个问题应该难不倒你。

网友:
修笔记本就拍遇到A卡加焊容易不亮,加焊亮了驱不上,显卡芯片还贵。

网友:
查下条件可能有惊喜

网友:
那肯定要搞显卡了,不过搞之前要跟客户说清楚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