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海尔 板号:6-71-W6500-D03 疑似通病

楼主(2018-07-21):
机型:海尔 雷神 150
板号:6-71-W6500-D03

故障现象:
        有时能亮机,但是会不定时掉电或者亮机掉电,裸板有时电流上到0.1几,有时候电流上到0.08几,反复上电掉电。

请更换:PQ23

网友:
麻烦解释下吧

网友:
是通病,掉电一般都是6脚的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号的不用疑似通病,反正没有修过的,我都换这个小鸡鸡,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真的年前也修到过是这个问题。

网友:
能多点文字加发解释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好经验!如果能解释它的用处就更好了

网友:
pq23 蓝天代工机器

网友:
应该就是通病

网友:
修了几台了。…。…。…。…。…。…。…。…。…。…。…。…。……

网友:
修了几台了。…。…。…。…。…。…

网友:
最好放个土腥气     就更好了

网友:
上面字打错了,最好放个图纸

网友:
能多点文字加发解释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我修过

网友:
碰到过这个情况 当时怀疑是有转换管出问题了 没有找到放弃了  遗憾额  ,,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这样修机来钱就快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这个管子有问题呀, 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寥寥几个字 花了一早上时间 路过的 加加分呗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修过好多了,掉电什么的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修了几台了就是通病
修了几台了就是通病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转换电压的,损坏了是吧?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1469-1-1.html
这个帖子写的比较详细,可以看一下

网友(2021-07-19):
有图才有说服力啊

网友(2022-09-05):
这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显卡认不到 大多数都是7J=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