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有一道红线

楼主(2018-07-21):
联想显示器屏幕刚出现一道红线,好修吗。

网友:
不好修,得要专业设备,不过一般都不值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凑合用吧,烧久了说不定会变淡。

网友:
修好功夫费就得5 6百,将就到用也行。

网友:
有设备可以修 没有修过 就还是换个吧

网友:
修很贵,还存在再次坏,不如买个二手或者凑合用

网友:
有人用洛铁就能焊好。  俺试了2次。  都不行。 越来越严重。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