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7G 打开前后摄像头 过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8-07-21):
苹果7G 打开前后摄像头 过会自动重启。  有没有大神,求助

网友A:
打开照相过一会就重启么?使用其他应用不照相就不充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照相过一会就重启么?使用其他应用不照相就不充启?

是的, 重启之前 还可以拍照。   不用摄像头 就不会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重启之前 还可以拍照。   不用摄像头 就不会重启

目前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测测摄像头阻值正常不,或者更换摄像头试试,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测测摄像头阻值正常不,或者更换摄像头试试,先易后难

阻值正常,挨个摘摄像头, 打开照相  还是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