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神!麻烦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8-07-21):
这个是个公共部分抓的波,大概什么情况照成的呀,触发掉电!谢谢波神赐两招!

已解决:已经找到故障点,是cpu供电部分问题,我对比过图上的两个mos,所有引脚阻值都一样,
说以第一时间把它排出了,走了弯路,拆掉左边这个mos,触发正常上电

网友:
有点像短路,但是全部测试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A:
啥机器,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没用过示波器,

戴尔14-3467 ,头都大了,有打表的声音,就是找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
两个跟针测对比看哪个先掉3v5v

网友B:
你一根能测什么啊、只能测一部分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做,要一步步排除的

网友C:
对呀,要用双通道对比的,公共点掉电肯定哪路供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D:
开关电源起震的一瞬间有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需要加15721522921。一步一步教你分析

谢谢大师,已经查到短路点了,cpu供电部分,下次有疑难杂症,一定要麻烦你

网友:
谢谢老大,已经查到故障点,cpu供电部分,是复合mos加管理芯片,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起震的一瞬间有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

有点像这种情况,是复合m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根能测什么啊、只能测一部分

谢谢,还不太会使用抓波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要用双通道对比的,公共点掉电肯定哪路供电异常导致的

我也想到了,不敢确定,因为每一项供电都检查了几遍,没有发现短路或阻值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