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G 关机可充 开机不充

楼主(2018-07-21):
7G 拿来不开机,打开,电池没电,上电开机起步150MA电流,待机漏电。

换好USB 开机正常 待机正常,却不充电,测一下 尾插电流只有1.8V,充电IC那也是1.8V,
换了尾插一样,短接Q4001,一样
请问是不是要换充电IC??

网友A:
拆下充电IC  USB5.0V 正常了。诶,希望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充电IC  USB5.0V 正常了。诶,希望搞定啊

搞定没

网友B:
什么先进仪器,可以看温度!

网友:
换了充电IC。5.0V好了。只是悍上USB。不行过热 重新换个新的USB, 开机电流正常了,现在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先进仪器,可以看温度!

查漏电 的仪器,  pcb速诊仪

网友:
[iPhone] 苹果8p无信号[iPhone] 苹果8p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