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dell 15-3559 14236-1 原机BIOS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8-07-21):
dell 15-3559 14236-1  原机BIOS 有图有真相

板号  14236-1 CPWWO V A00

网友:
刷完之后开机20多秒?????????

网友:
我的开机电流跳0.23A,风扇狂转 刷了好多都不行 版号都一样  这个是不是好的  有没人测试了 分太贵了

网友:
测试能亮开机20多秒  这BIOS好无语下载6个都电流0.23风扇狂转

网友(2018-10-05):
试过了 , 没问题可以用  我机器狂转,不亮。刷了你这个BIOS 从电压 0.47 狂转 直接好了~

网友:
就是开机有点慢哈哈哈~能开机就行 ,我收钱去咯~。。。。不管了 能点就行。~

网友(2018-11-27):
我下个下来试试看行不行,在别的地方下了一个找不到网卡和不充电

网友:
是能用,就是开机很慢,有线网卡也认到了,还是充电,可能是电池有问题吧。顶一个

网友(2019-11-12):
我之前是0.7掉了再重启好几次,但不亮,刷完后能亮,但是得改me,要不然开机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