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寻T1充电提示温度过低0%充不进电

楼主(2018-07-21):
儿子用的没几天就坏了,想着发回售后看看,可对于咱维修人手痒,拆开后发现进水了,充电芯片引脚发霉了,清理后正常充电了

看来官网说的防水全是扯淡,这构造也叫防水设计
为了让以后不在容易进水,打了一层硅胶,主板上裸露的充电Ic也打上,

记得官网参数高亮OLED屏,我竟然看到LED灯的背光排线

网友A:
电子元件密封胶有啥型号和牌子好用的,推荐一下。

网友B:
楼主高手,佩服,这也被你拆了,原来发霉会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搽干净就可正常工作了,那我以后遇到主板腐蚀也可以用洗板水擦一擦也就行了,太好了,我师傅遇到腐蚀的元件全部换,我以后就擦一擦就行了,太好了

网友:
打了胶充电的时候要小心,防止高温炸裂

网友:
楼主你用什么胶啊,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元件密封胶有啥型号和牌子好用的,推荐一下。

淘宝买的704黑色,也有白色

网友:
原来温度过低,不是真的跟温度有关。还以为要像冬天的iPhone,给他个热水袋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佩服,这也被你拆了,原来发霉会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搽干净就可正常工作了,那我以后遇到主板腐 ...

你想的有点多了。

网友:
手动防水

网友:
小东西难度不小。。。。。。。。。。。

网友:
好多的维修,其实都非常简单,只要能拆除,再清理就好了,确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能修,楼主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