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价值16000的雷蛇RZ09-0195故障主板照片,并寻求有偿保修

楼主(2018-07-21):
接一台雷蛇2017年出厂的游戏笔记机,故障为电池鼓包,开机无显。

咨询雷蛇官方售后支持,电池一年保修,主板两年保修,但如果私拆,保修就全部失效。且不接受寄修,只能是送修。售后点只有省会城市才有。

由于此机在送我这边来时已经拆开,且排线有所损伤。因此正常送修估计没法处理,在此寻求有雷蛇售后关系的人员,愿意适当的付出费用,寻求保修。

同时,在这里分享一下这款主板的照片。让未见识过此款神机的坛友近距离的观察下这款神机。

这张图看出,主板上有三条飞线

这张图看出,两只电感有明显的变色

网友:
电感都快赶上烤肉了啊

网友:
电池不耐用貌似是雷蛇的通病,有好几个客户反应了。本来这本子见的都少。每见到这牌子的客户都这么说。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4500修的,售后换板8800。进水,烧了的,屏线接口屏线都严重腐蚀,最后一根一根的飞线。屏线没的卖只有换上半部分,最后强行飞线搞定了。

网友:
给客户换过电池  换过键盘的  这款机器的

网友:
一万多的电脑还这么坑,高端的电脑品质管控和售后服务应该更好才对,华硕rog还保三年呢,也没说拆一下都拒保,接到好多拆过的一样保修

网友:
这么贵的电脑也用软包电池?鼓包可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用?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那就太坑了。

网友:
这么贵的电脑还飞线!

网友A:
应该是被人维修过的,英业达不可能还允许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人维修过的,英业达不可能还允许飞线的。。。

肯定是原厂飞线,居然有三条飞线,应该是主板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A:
修了这么多年笔记本从未见到广达、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富士康有飞线的。。。。只见过一两次大众、志和、顶星、山寨之类的有飞线加电容之类的。。。。这个机器没见过,不敢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这么多年笔记本从未见到广达、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富士康有飞线的。。。。只见过一两次大众、志 ...

拍了一张飞线的特写,应该说飞得还是蛮讲究的。外面做维修的飞线不太会这样规整吧。

网友:
这个是出厂的时候就有呢,外面不可能这么细心的搞

网友:
这板子要修的话不开机的还能搞搞,开机的还是算了吧,赔不起

网友:
修过这个,CPU短了,没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