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无信号

楼主(2018-07-21):
收到一台iphone8p,故障描述是经常无服务,拿到机器测试确实无服务,拨*#06#不出串号,拔掉卡会一直跳未安装sim卡,这种情况都是RFFE总线上出了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下半部分有加焊过的痕迹,怀疑射频被吹虚焊,重装射频,装机测试,有信号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又没了,拆射频量底脚阻值发现101脚阻值偏大,通过点位图知道这个点经过两个电阻通GPOLAT_EF这个芯片,直接拆掉重装,再测量阻值已经正常,装回射频,测试几天都没任何问题,故障解决。

网友:
有图,有思路,解决就是快,,,,,,,,,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技术更好!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技术更好!
维修思路清晰,技术更好!
维修思路清晰,技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