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使用过程中iphone6s home键突然出现不灵敏

楼主(2018-07-21):
iphone6s home键突然不灵敏,指纹正常,酒精清洗电吹风吹了一会,还是一样,后出现指纹卡顿,时有时无,最后home键和指纹都失灵了,直接添加指纹处灰色无法添加,求教,指纹还有救么?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返回键上的哪个小电感开路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用排除法,1更换home键,目的是测试返回好不好用,

网友:
检查排线及其座子,换中排线测试,检测主板指纹座阻值电压和周边小元件。

网友:
可以修 千万别把指纹丢掉了 当初我就丢掉了 后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