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白苹果定屏,谁来指导一下有图

楼主(2018-07-21):
单板开机电流 正常 到200MA 定住,
大神们帮忙看下

网友:
楼主看温度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这啥设备,那么高级。还能看温度

网友A:
基带电源不正常那就先维修基带啊!换个基带电源试试!

网友:
考虑下usb控制管!换下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B:
没注意看你图片!你这很专业呀。加在摄像头上的 热 什么玩意开着?价格如何?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你图片!你这很专业呀。加在摄像头上的 热 什么玩意开着?价格如何?看着效果还不错

pcb热诊仪器。查漏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电源不正常那就先维修基带啊!换个基带电源试试!

先USB简单  还是基带电源?

网友:
淘宝上5500大洋,图片质量看着还没有这个牛逼!这个难道要破万吗?

网友:
能进刷机模式吗?刷个机看看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