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710s-13isk

楼主(2018-07-22):
710s-13isk开机电流跳变大小写灯按着有反应,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吗?
通病

网友:
大小写都有了说明点亮了哇,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我修的这个是把电池扣了再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有时候不是说通病嗄,,老老实实下个图看看呵呵···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的话就看看内屏有没有问题,新机器应该没多大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