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内接白屏外接正常简单维修

楼主(2018-07-22):
接到一台V460 开机白屏 但是能听到开机声音,外接正常。
找到图纸测量LCDVDD 没有电压

测U3   1脚4脚5脚 正常 3脚没有输出,找到料板  换后发现3脚电压出来了,接上屏测试  logo出现  装机测试一切OK,维修结束。
简单维修,请勿见笑!

网友:
对我这连小白都不算的打杂人员来   学习了 说的够详细

网友: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

网友:
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A:
一半直接短路。  就可以。  有芯片的换更好一些。                     。

网友:
直接短接换芯片还没有短接来的快

网友B:
这样的直接短接可能还要快一些哟,

网友:
有输入 有开启信号,直接换芯片,呵呵·····

网友:
                        技术精湛,描述简明

网友:
这样的直接短接可能还要快

网友:
哎 这里都是通病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换了就好了。LZ不直接飞根3.3V过去看下。

网友:
牛逼的技术  我想去你隔壁开一家 如何  你生意那么好!

网友:
这个简单,捡钱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半直接短路。  就可以。  有芯片的换更好一些。                     。

3脚接地??????

网友:
直接短接可能还要快一点哦

网友:
呵呵 这个修得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白屏一般都比较好修,可以飞线解决更快些,当然换屏电压转换芯片更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经验分享。这种故障一般都做直接短接。

网友:
看着很简单啊 其实这个都是常年积累的经验跟有一定的功力才能这样

网友:
简单维修,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直接短接可能还要快一些哟,
肯定是换芯片保持原设计好。有的机器直连虽说可以。,但在LOGO之前会屏幕闪一下。

网友:
换的这个芯片就好了啊。。不行直接飞线也行啊.......................

网友:
飞个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