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这种显卡怎么搞

楼主(2018-07-22):
苹果一体机的,开机竖道道

网友:
换GPU芯片,但是没有全新的。说是全新的都是翻新的。

网友:
取下重植下看看 换芯片和换显卡板比较下 价格差不多就换显卡板

网友:
搞什么。。换就得了。用苹果的这点钱应该要修把。

网友:
直接换显卡好了,显卡芯片太大不好修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烤,我是一烤一个爆,AMD的芯片不耐操的

网友:
加焊能好一段时间  这种卡要注意问题  卡体小  温度太高容易坏

网友:
换板算了 AMD的显卡说起就伤心 现在AMD的显卡都不修了

网友:
换 显存颗粒 一个一个换,不行换GPU

网友:
可能要直接换芯片

网友:
直接做BGA不行吗

网友:
重植一下,不行就直接换新的芯片上去

网友:
一般兑换也就二三百元。直接换,换了好几个了。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老一体机功耗大,散热差,显卡坏是通病。

网友:
下重植下看看 换芯片和换显卡板比较下 价格差不多就换显卡板

网友:
该怎么换芯片就怎么换呗   跟别的机器没有区别

网友:
换GPU芯片,但是没有全新的.......

网友:
芯片没有全新 换了问题多 最好找没有修过的显卡板

网友:
这款显卡板子TB好像要四百多把,我修到过

网友:
竖线感觉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修过一些,一般就直接加热到能动,可以撑个几个月,或直接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