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G4560+B150 能装XP吗?

楼主(2018-07-22):
请教G4560+B150 能装XP吗?
我装了A5 蓝屏
补充内容 (2018-8-8 12:51):
别在回复了
蓝屏

网友:
不兼容啊

网友:
不能的吧 装上估计也是蓝屏

网友:
干不起,应该不兼容哦,换win7 试一下

网友:
装不了,装了也没有对应的驱动

网友:
好吧,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装了好吧,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装了

网友:
四代是能装xp的最后一代

网友:
安装不了,H81系列开始装XP有些驱动都难找

网友:
4G内存的话直接装上WIN7好了,装XP现在很多软件怕是兼容不了!

网友:
安装不了的 硬件较新不支持了 驱动都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