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服务,

楼主(2018-07-22):
自己搞电脑不搞手机,自用的一个苹果6经常无服务,论坛说是通病,
现在情况就是有时候有信号,有时候无信号,显示无服务,不管有信号无信号拨*﹟06﹟都有串号,大神们知道什么问题吗 ,对了是国行机

网友A:
基带底下u1v1,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带底下u1v1,接起来就好了

我看了下这种问题按拨*﹟06﹟不会出串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这种问题按拨*﹟06﹟不会出串号的

出串号也有可能是它的问题,最好还是飞线试试。

网友:
信号问题,基本上都是摔机,通常要重值基带

网友:
还有就是有些维修过,维修员忘了扣尾部天线了

网友:
不扣天线会信号弱,不会无服务。有串号出来,搞一下射频电路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