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充电,越充越少,关机充一样。

楼主(2018-07-22):
接一台6充电越充越少,关机充也是充不进,重植过1401,因手头没了,某宝买了两个回来都是坏的,所以只能重植了,更换新的U2,也是一样,另外丢失一个电阻,想问下这几K的,还有一个电压3.7V的没有,此3.7V是不是1401提供的!

网友:
查图纸啊。查电池检测信号啊。

网友:
找个ID板同位置代换啊

网友:
电阻短掉

网友:
改过分压的

网友:
G1脚出问题了,改过分压不行,直接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