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更换显示屏,电池出故障iPhone6

楼主(2018-07-22):
换屏之前电池寿命是98.5%,换屏后5.8%,
开机几分钟自动重启。充电也一样自动重启。
电池电量一直百分之几。

网友A:
是不是不是原装屏引起的。  苹果的东西古怪。 不是原装的可不呢过不行       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是原装屏引起的。  苹果的东西古怪。 不是原装的可不呢过不行       发

我换一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电池检测脚的铜片那里处理下,我用遇到过。

网友:
电池折断线了吧。。。。

网友:
可以联机看看有无电池数据

网友:
查一下u1401的g1脚和f2脚的1.8v电压。这两个电压被拉低的话会造成检测不到电池信息或者造成不定时重启

网友:
可以联机看看有无电池数据@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