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P PrBook 440 G1 板号 12241-1中TPS51363和TPS51367引脚定义一样可以互换

楼主(2018-07-22):
在HP PrBook 440 G1  板号 12241-1中
TPS51363和TPS51367引脚定义一样可以互换,别的机器大家需自己测试,应该基本通用

正常待机电流

亮机图

网友:
稳定不。楼主   有些装上去好像不怎么稳定。烦的一批

网友:
好象这些IC命名上尾数有奇数偶数之分,相同的引脚定义就一样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钱越来越不好找。多谢分享让我找到捷径。

网友:
到底是老手我还需要努力学习,谢谢谢

网友A:
謝謝分享
學習了
剛好手邊有一台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學習了
剛好手邊有一台來試看看

謝謝分享
學習了
剛好手邊有一台來試看看

网友:
楼主 这个芯片是产生多少电压的芯片

网友:
只要针脚一样引脚定义一样基本都可以代换

网友(2018-09-15):
有没有人遇到这款机器开机灰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