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定白苹果求助

楼主(2018-07-22):
6sp重摔开机白苹果定住,主板无变形,无外观明显损坏的原件,小白求助大神们重点查哪里?暂不让刷机!

网友:
加电看下电流

网友:
刷机看看报错什么

网友:
重摔的话可能是原件损坏或虚焊  最好刷机看报错    个人经验这种情况硬盘  cpu  较多

网友:
不能刷机 看电流了 要是能刷机就简单了

网友:
开机200起跳定屏应该是U2
如果不是要看i2c线路还有刷机

网友:
把电流描述一下,定在哪,有没有漏电,能不能连机。

网友A:
没有什么是搬板不能解决的,如果搬一次不能解决,那么再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是搬板不能解决的,如果搬一次不能解决,那么再搬一次。

一般不是特别没办法都不建议搬板,搬板过的手机不耐用,返修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