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75完美改18650锂电。

楼主(2018-07-22):
福禄克75完美改18650锂电。架子是用报废的笔记本A壳做的,弯曲时是用热风枪吹热就可以掰弯到你要的造型,还装了4个防滑橡胶脚。电池仓从X宝买的18650电池仓,从万用表后壳钻个小孔引线进去供电,两节18650串联供电,当万用表报电量低时电池也保证不会被过放。好用。关键充一次电管一年。省心。电池仓和架子用泡沐胶粘好,一个字,稳。

网友:
发错版了,非求购。也非出售。。。。。。。。

网友:
品胜充电器+4节5号电池50块钱,  一个月换一二次,安全放心,还不影响美观  为何要----

网友A:
里面加升压板没有                    我做了一个用升压板不得行

网友B:
方形的电池不是有充电电池吗?充一次电也能用好几个用, 这样改的出去用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里面加升压板没有                    我做了一个用升压板不得行

两节18650串联充满有8.4V不用升压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形的电池不是有充电电池吗?充一次电也能用好几个用, 这样改的出去用不方便

18650平时拆坏本本的多的是,不用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节18650串联充满有8.4V不用升压板,

这种用不了多久吧       你试了能用多久不

网友:
我改一个试下

网友A:
我用两节电池8.3怎么开不起呢

网友D:
楼主的福禄克75多少钱买的呀,也想拥有一台.......................................................

网友:
这么改没什么意义吧,方块的电池有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650平时拆坏本本的多的是,不用花钱买,

这种两个电池的串压只有8。4V,这种万用表电压低了测起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节电池8.3怎么开不起呢

我有两个表都这样改,都开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福禄克75多少钱买的呀,也想拥有一台.......................................................

闲鱼买个200几到300左右。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个电池的串压只有8。4V,这种万用表电压低了测起不准

目前没有发现测
不准的问题。估计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节电池8.3怎么开不起呢

没有搞了   上次改电源 结果把表烧了               这个主板电池我改起用不了

网友E:
顶楼主奇思妙想,支架很有创意!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表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奇思妙想,支架很有创意!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表速度怎么样?

自动量程表,速度挺快的,不像B15,B15
慢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