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 康舒 PCA 227 电源通病维修

楼主(2018-07-22):
HP小台机常用的电源。康舒代工 PCA227 小型长条电源。故障现象:5VSB没有或者很低。经查是R41电阻开路。阻值是2.4M,开路原因不详。可能是NTY277功率偏小。更换最好换同系列的NTY280.此型号比277功率大不少。可直接代换。已修完10多个。标注通病。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启动电阻吧,这个和功率大小应该无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启动电阻吧,这个和功率大小应该无关吧

和什么有关?请你指教一下。说说原理为什么烧这个电阻?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电阻阻值大,接在高压,容易失阻。

网友:
电阻功率小了,不关IC的事,要稳定必须用0.5W的电阻,可参照IC的典型应用或PDF介绍

网友:
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吗?
怎么那么多电源修

网友:
电源的IC楼主打错了应是TNY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