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 一体机电源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22):
开始本来是花屏,显卡重新焊接能正常使用,测试了两天没问题,但是现在不触发了。插上电源线,主板上的灯亮两秒,就熄灭了。电源上的12v和3.3v。也在插上电源线的时候有,但是马上就掉了。拔掉电源板上的16P线也是这样。这电源板又什么通病吗。这个零件太多,没图纸不知从何下手 。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怎么好好的突然就不出发了呢,这中间应该还有什么漏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个开关电源,先查查前后级电压吧。

网友:
感觉乖乖的 好像山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好的突然就不出发了呢,这中间应该还有什么漏了吧

用风枪吹热电源板 又好了,  奇葩的很

网友:
这个还真不弄,不行换个电源板!!!这个还真不弄,不行换个电源板!!!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飞扬 电源也修

网友:
这个没图纸还真修不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资料很少。。。连给图都没有

网友:
好修论坛有这个产考。。。。。。。。。

网友B:
用可调电源接上试试主板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在看电源,先缩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接上试试主板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在看电源,先缩小问题。

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把电源板吹热了  现在管了几天了,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 有图就好办了。

网友:
     苹果        不好修          感觉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没有好.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不便宜吧。。。。。。。。。。。。

网友:
电源板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看到头像果断加分                 滴  滴滴

网友C:
你把显卡板去掉看看吧,估计那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显卡板去掉看看吧,估计那里短路了

我都说了是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
这款电源板也是通病,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