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无触摸

楼主(2018-07-22):
iPhone 5代没触摸,接口阻值正常,1.8、5.1、5.7、-5.7供电都正常,同步信号阻值正常,黑白触摸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有触摸!有遇到的没?

网友A:
芯片下面的阻值都打了吗? 条件仔细排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的阻值都打了吗? 条件仔细排查

最基本的屏换过是了吧 有的时候会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的阻值都打了吗? 条件仔细排查

拆了触摸芯片打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屏换过是了吧 有的时候会忘哦

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