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新机K501L不触发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07-22):
华硕的新机K501LX不触发, 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但是测试到3V5V待机是正常的,也测了一圈也没什么大电压短路的,拆了电源接口的大三极管也不管用, 那就先观察一下主板的外观吧,突然就看到一处有点发黑,应该是有点氧化了, 果然打一下阻值,阻值偏小了,那也先没管他是什么信号了,就直接拆下来, 插上电竟然触发了,就这样就修了,真的不敢相信啊!

网友A:
看得有点不明不白,你这个原件是不是电容短路了啊?

网友B:
肯定是电容吧,要不然取掉一个件,怎么会不影响呢,也只有电容短路才会这样。

网友C:
3 5V都有了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容吧,要不然取掉一个件,怎么会不影响呢,也只有电容短路才会这样。

是电容的,取掉不装,反正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有点不明不白,你这个原件是不是电容短路了啊?

是电容的,取掉不装,反正不影响

网友:
用中医第一招“望诊”就治好了电脑的疑难杂症。

网友:
涨知识了,下次我也留意一下。。。。。。。

网友:
看来你是秒杀了!你的千里眼真厉害

网友:
外观检查也是很重要的,我以后也要先看

网友:
应该通病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秒杀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5V都有了没有待机电流?

现在的新机器待机电流小

网友:
           可能是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细心检查很重要啊

网友:
检查够仔细 的

网友:
ASUS  没图纸  真心难搞

网友:
华硕主板怪的很。。。。。。。。。。。

网友:
你这语言能力,简直绝了。。。。

网友D:
等机时量过那电容位置的电压吗?......................

网友:
看应该是板载内存的机器,那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烧坏的,不是腐蚀的

网友E:
如果有热红外成像仪,在通电后应该也能看到损坏的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热红外成像仪,在通电后应该也能看到损坏的元件吧

那样真正是高科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机时量过那电容位置的电压吗?......................

量过无电压的

网友:
检查也是很重要的,全板先看一下,再下手,好办法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观察的没有lz仔细

网友:
    ASUS  机子 修起  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