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LA-6884P 工厂BIOS

楼主(2018-07-22):
型号:y471a
显卡:amd 216-0810001
版号:la-6884p
问题是每天第一次开机特别慢 大概3分钟左右 再次开机正常.

网友:
给加分,谢谢!!!  明天看看好使不,明天我在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这个BIOS论坛应该也有的 期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这个BIOS论坛应该也有的 期待验证

是BIOS的问题,OK了。谢天谢地,要不就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