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n;478vn rq00有光没图像高清口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8-07-22):
DELL pn;478vn rq00原装机uga !接口换过双小六脚换过供电都有

网友A:
直接加一个独显应该就可以了吧?用得着这么麻烦的修吗?反正我遇到这就是直接加独显,一个小刀卡也就一二十块钱

网友B:
VGA口旁边那2个6脚芯片摘掉 试试

网友:
有时VGA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把线也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口旁边那2个6脚芯片摘掉 试试

旁边那2个6脚芯片摘掉能显示,但是蓝色

网友:
旁边那2个6脚芯片摘掉能显示,但是蓝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一个独显应该就可以了吧?用得着这么麻烦的修吗?反正我遇到这就是直接加独显,一个小刀卡也就一二十 ...

客户不想加显卡.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不想加显卡.没办法啊

好吧,,不过修主板的话就算修好估计也是不太稳定,还麻烦,最好是说服客户加显卡,就说加个显卡性能会提高一些之类的,

网友:
不嫌麻烦吗,直接加个独显不就OK吗

网友:
VGA口RBG阻值测下,有可能桥的VGA显示模块坏了,还是用HDMI接口吧

网友:
偏蓝应该是缺红色重点检测R信号

网友:
跑VGA R信号是桥发出来的.按理论说应该桥发出的VGA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打三原色的波形,然后一路查到桥,还没毛病就是桥坏了,最好换主板,桥坏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