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苹果一体机A1768怎么把屏拆拆出来

楼主(2018-07-22):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的机器硬盘坏了,现在发愁怎么把屏幕拆出来,研究了半天了,不敢下手,报了800块大洋来,

网友:
没有A1768这个型号,真的是硬盘坏了800元你也亏本啊。

网友:
一体机?1418吧

网友:
加热,拉的

网友:
拆ipad屏一样  还比较好拆  就是装要注意

网友:
800大洋有点低,风险很高不划算哦

网友:
修什么800?新机型硬盘128的市场价都要千把块钱。

网友:
超薄的用刀划就行,有风险 ,最好告知客户

网友:
提前说风险。。。爱修不修。。。。。。。。。。。。。。。。。。。

网友:
这个屏风险有点高哦。。。。。。。。。。。

网友:
拆这个屏得小心,千万别用刀片,就用液晶里的偏光片拆

网友:
刚搞坏了一块,赔了1700。

网友:
没意思,。。。 硬盘真坏了,你这个800 还不够成本

网友A:
加热外面玻璃 ,四周都要加热,然后吸盘吸住,慢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外面玻璃 ,四周都要加热,然后吸盘吸住,慢慢拉

那得多大的吸盘才能把一体机的屏幕吸出来

网友:
这个风险很高啊
修机有风险,须谨慎

网友:
网上有拆机滚轮,买一个,或者用手术刀慢慢割胶。比较好拆,有神器的话两分钟拆机。

网友:
                 说的应该是苹果一体机。

网友:
搜搜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这个机器说起来也好拆,用大风枪加热四周,加热到烫手了,用翘片慢慢敲就可以了,但是要告诫大家,拆之前一定要看好有没有边上破损的,不然会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