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LY REV5.0 开机跑码 屏不显

楼主(2018-07-22):
   好久不发帖     逛论坛看到好多一样的故障求助贴     就发个维修经验

品牌    ASUA
版号    K43LY  REV5.0
故障     开机电流定在1.4A左右     大小写可以切换不显示 {内接外接都不显}
地点    无锡

说到这里大多数朋友都可能以为是显卡问题        可事实并非如此   容我细细说来维修过程  拆机示波器抓EDID  无波形   刷BIOS无果    个人是喜欢先干显卡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     再上焊台拆掉重植  效果还是一样   这下就尴尬了      再次拆掉显卡    开机还是可以大小写切换     找拆机显卡 重植焊上   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    比较郁闷了 呵呵
   静下心仔细想了下     还是没有认到显卡     测显卡所有的供电    复位  电压都正常     晶振示波器抓波也是正常的   可能就是信号咯
然后就一组一组的测CPU到显卡的耦合电容   突然测到一组 到CPU 的对地阻值无穷大    心中一喜     顺着线路一段一段的刮线测吧     看图   刮开飞线    再次开机  熟悉的ASUS LOGO出现在了屏幕上 上绿油  紫外线固化 装机器一切OK                        完美结束维修

网友:
真不容易!!!华硕的机器也没图纸!!真不容易!!!华硕的机器也没图纸!!

网友A: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   朋友加点分    维修不易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厉害

网友:
厉害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全凭实力,让我们只会模糊维修的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   朋友加点分    维修不易

是的,比有的大神动不动来个100阅读权限好太多。无私奉献赞一个。

网友:
怎么好像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B:
读屏不是它的data脚么,难道是通过耦合电容如读屏的吗

网友:
          这是腐蚀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屏不是它的data脚么,难道是通过耦合电容如读屏的吗

读屏是EDID     耦合电容是CPU和显卡的传输

网友:
信号线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读屏不是它的data脚么,难道是通过耦合电容如读屏的吗

我的意思不是没有edid波形吗? 我的理解是先读屏才传输,如果是这个耦合电容有问题是不是还是有读屏的波

网友:
有时候就是 这点小事

网友C:
这个进水都不搞  搞什么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水都不搞  搞什么卡啊

呵呵    哪里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不是没有edid波形吗? 我的理解是先读屏才传输,如果是这个耦合电容有问题是不是还是有读屏的波

呢就不会有读屏的信号了

网友:
走弯路了,大家修板还是用眼睛多看板子,我见过一个工程师就是靠看也能修板的

网友:
应该是腐蚀断线了,维修眼力很重要

网友:
小问题都很隐蔽的    一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