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70E5R 解决开机无显

楼主(2018-07-22):
三星 270E5R   板号 LAMPARD-15HSW REP 1.0
问题   开机无显示   电流0.33A刷BIOS还是一样 再一次回到电路上, 最后发现CPU供电有点不正常,找总线,最终发现7200芯片不对,两个全拆,检查发现其中一个有问题。换掉之后再通电还是不亮屏,感觉下载的BIOS有问题,在刷回自己的果断亮机
解决   发现供电芯片 7200 有点不正常     换玩芯片还是没显示 电流0.22A  又刷回原BIOS 开机亮屏
   原机BIOS

原机BIOS

网友A:
什么叫不对,是电压不对吗

网友B:
发现7200芯片不对???是怎么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对,是电压不对吗

是的,测量电压发现不正常 导致后面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7200芯片不对???是怎么不对呢?

是的,测量电压发现不正常 导致后面供电不足

网友:
图片红色圈出的不是MOS管吗?怎么是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