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40E-I7 D1 版号6-71-W65S0-D02触发一会掉电

楼主(2018-07-22):
神舟战神K640E-I7 D1 版号6-71-W65S0-D02触发一会掉电,偶然能亮。不亮时 触发测CPU电压是有的 1.7V左右。而显卡供电没有。
0.20 0.35后跳回0.20 后掉电 ,又自动触发。触发后依旧,不断这样。可以强关。 接下来怎么修呢?

网友:
这款机有通病,自己查一下!

网友:
蓝天的主板, 芝麻官一大堆 毛病,,,DDON

网友:
排除芝麻管,然后就是bios,桥芯片,EC程序。

网友:
看这样像bios问题

网友:
测前面供电看看,是不是有电压不足的供电

网友:
蓝天的就没修好过

网友A:
有时能亮说明BIOS可能不大,看显卡虚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能亮说明BIOS可能不大,看显卡虚焊没

难道你没遇到过偶尔能亮是BIOS问题的故障?

网友:
个人感觉是BIOS的问题,反复自动触发BIOS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