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2c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22):
华硕x502ca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就黑屏,能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就行。声音一直显示数字听筒,不出声音。要怎么下手?

网友A:
这机器不是集显吗?你装显卡驱动就黑屏,那就是CP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是集显吗?你装显卡驱动就黑屏,那就是CPU有问题

那声音一直显示数字听筒怎么处理,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