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JW8CMB8E1 掉电

楼主(2018-07-22):
DAJW8CMB8E1 掉电    机器掉电上电电流在0.6  此时需要等3秒左右 掉到待机 上电到0.6时内存电压没有 量了下开启 是S4  S4掉的很快 一开机来一下就掉 示波器量得出来   机器BIOS 刷了 5个左右都是一样的 无语  特此有谁 修过这样的问题呢     注 S4来的时候1.35 内存电压也有 S4一掉就没了     一开机来了就掉S4

网友:
这机器,我就知道屏线接口通病,桥坏的也有

网友A:
查查其他条件看看,别耗在S4电压上面,有可能其他问题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其他条件看看,别耗在S4电压上面,有可能其他问题引起?

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s4从哪来的查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