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进虫维修,运气太差了......

楼主(2018-07-22):
苹果A1278开机显示后黑屏,电流掉到0.3左右。拆机后发现进蟑螂,报价维修。
清洗干净更换了几个坏电阻后电流0.8左右不显。反复观察南桥外围没有问题后决定更换南桥SLJ8C。
由于客户比较急,手上没SLJ8C有一个SLJ8A,更换上后南桥发热很大,使用中会死机,不知道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不通用,没办法了再换吧,找到一块好板上有一个SLJ8E拆下换上,可以进系统除了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其它都正常。运气太差了。最后植回原来的桥故障排除。这么折腾下来天都快黑了。

网友:
那原来的桥并没有坏,,,,,,,,,,,,,,

网友:
估计是 原来的PCH  虚焊了

网友A:
看到这样的我想知道到底怎么进去的虫

网友:
有可能板子原来就是虚汗了

网友:
带腐蚀的板子我维修的话,拆机拍照,超声波清洗主板,进烤箱,再进一步维修,客人不接受时间问题懒得修,处理不当怕有后遗症,

网友B:
不管怎么样,忙了一天没白忙.下班买两瓶啤酒好好慰劳自己

网友C:
手里有一台开机掉电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一台开机掉电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可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我想知道到底怎么进去的虫

蟑螂有大有小,风扇散热孔就能钻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样,忙了一天没白忙.下班买两瓶啤酒好好慰劳自己

两瓶啤酒,3个单炒,两个人切磋切磋

网友:
其实早就好拆下来重植了,南桥一般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
好板上的桥拆下来装上也不行。什么逻辑呀?

网友:
这机器有可能就是板子受潮了 一些小电阻什么的氧化了 上BGA 烤下就好了 真正说苹果本本 有几个桥坏的, 特别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种机器修到恶心,,,,,,,那味道修了几次进蟑螂的 ,都快吐了

网友:
那还不如先加焊一遍看看

网友: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

网友:
            原机的桥虚焊吗

网友:
楼主估计是南方地区的吧,蟑螂这么多的。。。。。。。。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是南桥虚焊的问题吧

网友:
蟑螂屎尿,造成主板腐蚀了 注意3次桥,板子没变形,其他芯片没虚焊,水平可以

网友:
就怕遇到这样的问题,有好时间。。。。。。

网友:
这个原来的桥没有问题,估计是虚焊了,重值焊回就可了,修好了交货收钱。

网友:
这桥虚焊的少吧,估计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你做BGA的时候加热到其他地方可能好了,或者桥下进液了。

网友:
腐蚀了不好修啊。........................................

网友(2024-05-30):
结果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