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刷机错误码9,可能是硬盘虚焊

楼主(2018-07-22):
请问可不可以,不除胶,不重新植锡的情况下,直接在主板上350度的风枪,吹上十几秒,有没有可能解决虚焊问题?还是必须得拆下来重新植锡?我是新手。
刷机
硬盘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吧
里面全是灌胶的

网友:
要先除胶,然后拆下重新植回去,我6p也重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