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L552JX进水求键盘接口边的PU8101的高清图

楼主(2018-07-22):
版号GL552JX进水求键盘接口边的PU8101的高清图

网友:
希望在修的帮忙给你拍照对比下

网友A:
下个点位啊,没有某宝上可以买到的也就2元~~~~~~~~~~~~~~~~~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个点位啊,没有某宝上可以买到的也就2元~~~~~~~~~~~~~~~~~很便宜

你有在这里吹逼了,哪家店这么便宜,2块钱,老大

网友:
遇不到同行在维修的话,就买FZ格式的点位吧,准确性高

网友:
刚刚把这个机器装好了交给客户,回家就看到你这个贴子,哎,你运气不佳。

网友:
找个点位图吧。

网友:
这机有点新

网友:
最近苍蝇都少见了,一个多月没机器修了,有碰到的话我帮你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在这里吹逼了,哪家店这么便宜,2块钱,老大

哈哈 现在都是30起步价了 ..................2元真买不到 嘿嘿

网友C:
正好有一块,待机0.04,不触发,待机芯片TP81285发热,有5V和3.3V,如何确定键盘接口的触发脚位,求指教。

网友:
上一张图发错了,再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有一块,待机0.04,不触发,待机芯片TP81285发热,有5V和3.3V,如何确定键盘接口的触发脚位,求指教。

有3.3V的,按开关为低电平的就是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只有万能的迅维网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在这里吹逼了,哪家店这么便宜,2块钱,老大

我2元买过手机的,还全套,大哥,这种还卖30,苹果的也就20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