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D3V-A REV:1.0 小白维修

楼主(2018-07-24):
接到客户这张主板那天我休息,等我第二天上班,师傅把主板都扔给我,其中就有它,当时看见这个主板原件少,而且看起来很干净很新,所以特别喜欢这个主板(后来师傅说拿来的时候脏的不像话,所以他把板子用水洗了放烤箱里了,等我看到的时候自然变成新的了)。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测试一下,触发后能够点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师傅说把IO换了把,于是我看到IO上有两个脚被腐蚀了,很兴奋地换了IO芯片,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客户的主板上换IO,又测试点亮了,于是扔到一边不管它了,以为没问题了。
今天,一个笔记本电脑师傅让测试下硬盘,于是拿这块主板测试下,结果连接好线后一样的能够点亮,然后就卡死不动了,于是我才知道这块主板还是有问题的。
点亮后它自动进到bios选项卡死,从表面上看以为bios程序有问题被,就在官网下载一个BIOS程序,刷完后测试,好了,无论如何刷,诊断卡代码都是:15,去查诊断卡代码如下图:

也不懂什么意思,感觉大概就是不读bios吧,于是准备看看如何测量主板读取bios是否正常,然后师傅说扔过来,然后看见师傅看见这个15代码后,先自己刷了BIOS后,测量了内存的测量点胸有成竹地拆掉一个原件用飞线直连了,很快的主板正常跑码亮机了。

就是这里的MF1保险,于是我想到应该是保险断线了。
师傅又扔给我测试,我以为好了,于是插上键盘鼠标,没问题,等我插上U盘想进PE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就是能识别键盘鼠标,但是不能识别U盘,所有的USB口都试了,都不识别U盘,于是百度一下,论坛上有人说USB保护电路OC#,于是跟师傅提了一嘴,师傅告诉我这里就是USB保护电路

师傅又测试了一下保护电路,发现电压是3.3V,师傅说这是正常的,我不是很懂,总之师傅说了保护电路没问题,大概就是没问题了。
没什么思路了,因为很喜欢这块主板,于是用这块板熟悉电路,当用蜂鸣档位跑线路的时候放在UBF9两端与USB2.0供电脚接触一端响另一端不响,感觉不正常,于是发现问题了,如下图

焊接水平太差,扔给师傅帮我把保险电阻直连了,师傅又测量了所有的主板上的保险电阻,凡是有问题的都直连了,于是主板维修结束,呵呵

GA-B85-D3V-A-1.0 位置图.pdf

网友A:
不过内易修....USB全部保险都烧...

网友B:
楼主 ,你师傅挺厉害啊 。怎么不报上他的大名呢。。。让小白的我们好去你师傅哪里逛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师傅挺厉害啊 。怎么不报上他的大名呢。。。让小白的我们好去你师傅哪里逛逛

没办法,只能靠酱紫来好好生活啦,师傅不是我可以触及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易修....USB全部保险都烧...

是的,全部保险阻值变大或短路出现的主板问题,一个是无内存spd负载供电,另一个奇怪问题就是,usb接口只能识别键盘鼠标却不能识别U盘,原来是usb接口供电不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