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卡WINDOWS

楼主(2018-07-22):
清华同方 锋锐S40H  版号H17/C17_VF  刚开始拿来的时候能进系统的。客户说充不了电。我拆开看了下。里面有腐蚀,清理完后想进系统看下认不认到电池先。妈蛋。结果发现卡在windows画面不动了。把硬盘拆掉。进PE也卡在LG那里。南桥换了。声卡,网卡拆了。故障依旧。后来量了下各大电压,发现CPU电压在进windows画面那里会降低一点点。正常是1.06V的。。卡住的时候电压在0.86V。。。。然后我发现那个腐蚀的地方是连CPU 17脚ISUMN的。CPU芯片型号是95837.。查了下芯片工作条件,全部正常。这款机子没图纸,也没点位图。大家快来帮我想下腐蚀的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我换过8.2k  100k  80k  2k  都不行。有没样板。看到的请快速回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看看相同平台,同信号点的其它图纸参考下试试,并不一定非得要这个机器,或者清华同方的其它型号机器也可以的

网友:
上个1M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