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手动搜网没有移动信号

楼主(2018-07-22):
修信号常常都是发射部分问题,接收部分不知道怎么修呢?联通和电信能搜索到

网友A:
会修发生当然就会修接受啊 一个道理啊 联通和电信都有信号接收里边关于移动的问题呗 GSM 嘛

网友:
那就是移动的信号通路有问题。

网友:
我是实地学员,今天刚讲了射频发送与接收,接收部分原理是天线开关---功放----射频收发器----基带CPU。移动信号对应的是低频功放。查低频功放以及此通道上的元件,只能换,不可短接!

网友:
飞假天线判断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发生当然就会修接受啊 一个道理啊 联通和电信都有信号接收里边关于移动的问题呗 GSM 嘛

谢谢解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系统显示的信号是不是接收信号呢?(左上角)
还是说发射和接收其中一路出故障都会显示无服务呢,望解答